看野火的板子上多加了一个SRAM芯片可以用来干嘛呢

楼主(2016-09-20):
看野火的板子上多加了一个SRAM芯片,这个SRAM芯片可以用来干嘛呢

网友A:
SRAM(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即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

网友B:
SRAM的高速和静态特性使它们通常被用来作为Cache存储器。计算机的主板上都有Cache插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AM的高速和静态特性使它们通常被用来作为Cache存储器。计算机的主板上都有Cache插座。 ...

那SRAM怎么用呢?

网友D:
先把SRAM驱动起来。再把数据存到里面

网友E:
SRAM是和ROM,RAM一样的存储空间,只不过他和总线的数据交互速度更快。

网友F:
我见调试程序的时候,有的在RAM中运行,有的在SRAM中运行,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G:
系统存储器是一块独立的rom,用来存储启动代码,实现通过串口、usb、网口等对单片机的烧写。
用户闪存也是rom,用来存储你编写的程序。
sram就是用来保存程序运行时产生的临时数据的随机存储器。

网友H:
IS62WV51216 简介
IS62WV51216 是 ISSI(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  Inc)公司生产的一颗 16 位宽 512K(512*16,即 1M 字节)容量的 CMOS 静态内存芯片。该芯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l 高速。具有 45ns/55ns 访问速度。
l 低功耗。
l TTL 电平兼容。
l 全静态操作。不需要刷新和时钟电路。
l 三态输出。
l 字节控制功能。支持高/低字节控制。
这是一个SRAM芯片的介绍,看看他和普通RAM的区别,就知道SRAM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