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VM41AY欧姆龙 MOSFET继电器很容易坏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456.png    在线等~~求高手知道下,欧姆龙MOSFET继电器,用了50路左右,每次上电很容易损坏继电器,不知道怎么搞得。。

G3VM41AY

G3VM41AY

网友A(2016-09-20):
不知道耐压是多少, 对上电过程进行一下捕捉和监控吧.
抓到具体的波形再做分析

网友B:
用光耦来检测吗

网友C:
初级开关频率多少?
次级电流多少?

网友D:
次级很关键,估计是输出没串阻,过流烧掉咯~~
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次级开路

网友D:
如果是次级短路,那就是次级过压咯

楼主(2016-11-30):
引用 网友C:
初级开关频率多少?
次级电流多少?

频率很低~一秒10次都不到,次级电流没法估算,但是选这个就是因为它能过大点的电流,难道就是因为没有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很关键,估计是输出没串阻,过流烧掉咯~~
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次级开路 ...

应该不会过流,资料上写的能过2A电流的....电阻没法加. 你要加多大的?50Ω?那你算算得多大功率的电阻,板子太小根本放不下~

网友E:
上电很容易损坏,一般就是过电压,过电流,找到原因后,输出稍改改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过流,资料上写的能过2A电流的....电阻没法加. 你要加多大的?50Ω?那你算算得多大功率的电阻, ...

如果是过流串零点几欧到1欧即可,试。如果是过压,并大电阻小电容,试。

网友F:
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端有没有滤波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端有没有滤波电容?

考虑经济性,可靠性,这种东西,不可以拿来就用的。

网友G:
有没有在CE两端并联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