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K6的VDDIO和VDD可以不使用同一个电源吗?

楼主(2016-09-20):
STM8S005K6的VDDIO和VDD可以不使用同一个电源吗?现在想VDDIO接5V,VDD接3.3V,这样可以吗?

网友A:
VDD,VDDIO分开接是可以的。
不过你这样安排可能有问题,管脚承受最大输入电压为VDD+0.3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VDDIO分开接是可以的。
不过你这样安排可能有问题,管脚承受最大输入电压为VDD+0.3 [V] ...

应该是VDDIO+0.3V才对啊,怎么会和VDD扯上关系呢?

网友B:
VDD,VDDIO分开接不分开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C:
VDDIO+0.3V 是干嘛用的,新手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VDDIO分开接不分开都是可以的啊。

确定吗?我看到DATASHEET上说不能超过50mV,到底是哪样呢?

网友D:
可以分开,只要在对应的VDDIO和VDD工作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