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配置的一个问题

楼主:
现代的PC机器的键盘都是挂在superIO芯片下,而superIO又通过LPC+PCI挂在南桥下,那么操作系统访问键盘端口就要通过PCI。
那么,开机时,BIOS一定通过PCI配置协议把键盘端口映射的PC的标准端口地址处(??某低端地址)
是这样吗

楼主(2016-09-20):
键盘端口似乎是集成在南桥里面,没通过PCI,也就不用配置

楼主:
应该是不用PCI配置,键盘相关的端口好像在南桥的IO空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