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程序异常问题

楼主(2016-09-20):
我用STM32F207芯片做的程序,通过外挂无线模块,可读取多个子设备的信息,定时通过外挂GPRS模块上传到服务器,当无线设备一个时正常工作;当多个同时开启时定时上传一次就会出现异常,有时无线模块正常工作,有时频繁上传(上传完成清掉标志位和计数值,突然计数值有个很大的值,反复上传);有时突然跳转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堆栈已经修改为Stack_Size      EQU     0x00010000;大家帮忙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或者数组溢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或者数组溢出啦。

我也在查,如果数组溢出的话怎么能查出呢?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数组溢出的话,很容易进硬件错误中断;那你就要看是不是数组下标计算的时候是不是超出定义的范围。这个没有简单方法,只能逐行查看。

网友B:
应该是数据溢出了。。。

楼主:
不是数据溢出,空间足够;是keil优化导致大量数据处理下异常问题出现,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C:
看看,楼主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