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稳定性问题求解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小信号放大电路,把0.1mv的正弦波放大,但是运放出来的波形不稳定,并不是自激,而是幅度跳动很大,就像两个波形在重复跳动,不能合成一条一样,大神能不能告诉哈原因呢,不胜感激

网友A(2016-09-20):
波形贴出来看,可能是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贴出来看,可能是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感谢指导,这是我的输出波形

网友A:
目测信号频率1.6KHz。
这失真太大了。
你尝试把输入幅度提高一些,
如果失真仍然很大,可能就好办,
否则就是电路细节、运放选型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信号频率1.6KHz。
这失真太大了。
你尝试把输入幅度提高一些,

输入提高的话是可以的正常输出的,不过我这个设计就是为了处理小信号到微伏级别的,所以就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或者是电路能不能改善,我把电路图贴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提高的话是可以的正常输出的,不过我这个设计就是为了处理小信号到微伏级别的,所以就看看有没有其他 ...

波形在最后一级测到的?
一级级、从前往后看。

网友B:
我感觉, 是因为增益比较大, 外界的干扰信号掺入其中, 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清理掉噪声和干扰是提高这个稳定性的重点.
从电源, 信号通路和地线回路等地方着手吧
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