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为物联平台反向控制开关的方法

楼主(2016-09-20):
采用乐为物联平台可以实时控制开关的打开和关闭,非常实用,推荐给大家。网站  http://www.lewei50.com/     首先要注册用户名,然后进入管理后台  然后建立TCP连接
1.        第一步当然要连上乐联的服务器,持续20S发送一次数据。以保证不被服务器踢,过程就不写了,咱主要说控制。
2.        接下来咱们新建一个开关。
3.        点击“控制器列表”,服务器会返回一组数据, {"method":"send","gatewayNo":"01","userkey":"6d16ddb3c58c4e448a7e15e7acxxxxxx","f":"getAllSensors"}&^!              意思是要获取当前开关的状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的开关是开还是关?所以咱们要回复他。{"method":"response","result":{"successful":true,"message":"ok!","data":[{"id":"D1","value":"1"}]}}&^!
           分析这串数据,黑色的字不用管他。看绿色的“D1”就是开关的编号,必须和创建时的名字相同,value里面的数值代表开关,1或0.

4.       上面那一步完事以后基本可以看到开关上线了。否则开关是灰色的,不能操作。

5.        {"method":"send","gatewayNo":"01","userkey":"6d16ddb3c58c4e448a7e15e7acxxxxxx","f":"updateSensor","p1":"D1","p2":"1"}&^!
            这串数据来分析一下,看绿色部分“D1”代表编号为D1的开关发来的。后面这个”1”代表打开,0是关闭。
6.        有人肯定会问,如果是2号开关发来数据那么又是如何?如果2号开关发来数据,D1变成D2,其他都一样。
7.        不急,还有最后一步。还要回复他,不然他又不知道是否真的打开了,或者关闭了。
           {"method":"response","result":{"successful":true,"message":"ok!","data":[{"id":"D1","value":"1"},{"id":"D2","value":"0"}]}}&^!
           俺建立了2个开关,这串数据里面包含了“D1“,”D2“所以返回两个开关的状态。
8.        按照上面的步骤走一遍,基本没有问题。俺亲自走过了。放心。

网友A:
你说的实时,延时是多久?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实时,延时是多久?20秒?

不需要20s这么长,一般就一秒吧,看你的通信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20s这么长,一般就一秒吧,看你的通信模块

1秒也比较是比较长的时间了,算不上“实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秒也比较是比较长的时间了,算不上“实时”

这个取决你用的网络,如果是GSM模块会慢一些,如果是以太网就基本没啥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