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单片机异常复位

楼主:
stm8s控制电机驱动芯片,驱动电机。运行时单片机复位,在pcb板上把VCC到电机驱动芯片L9110走线截断,另外用了一截4cm的导线把截断的地方连接,单片机不会复位或者连接到其他的VCC处,单片机也不会复位,再用较短的导线2cm把截断处连接起来,单片机会复位。求助!

bottom

bottom

top

top

网友A(2016-09-20):
应该是走线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