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研究一种新的测距方式,没思路,只有功能要求,请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16-09-20):
这是很早就有的一个想法了,大概有4、5年了,没有思路,而且随着技术的增长,越觉得难以实现,现在请大家帮忙给点思路。

我想做的东西是有两个设备,这两个设备在一个小的空间内可以知道这两个设备之间的绝对距离。注意:是绝对距离。

有点像微信和QQ上的附近的人显示距离一样。

但是精度至少要在1米以内。而且环境不固定,有可能中间有干扰物,比如桌子,电脑。这基本排除了使用载波强度检测这种方式。我可以做到在空旷的地方2米的精度。但是再往上就不行了。模拟GPS没有足够的精度支持,而且我不想依赖GPS。

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思路。

可以做基站也可以增加辅助设备

网友A:
超声波测距 一个做主机 其他做从机
发射数据 子机收到 再发给主机 时间除以速度

楼主:
这个已经直接排除了,有一个要求就是在空间内可能有各种障碍物,因此光电、超声,电容、霍尔、电涡流这些常用方式都不行。

楼主:
我倒是想用无线电相位检测和铷原子钟对时的方式可是CPU速度达不到要求,铷原子钟也达不到要求,震荡频率起码1G起

网友B:
做这个东西,建议先分成不同的距离范围,不同的距离范围可以接受不同的精度,然后不同的距离可以使用不同的测距方式。
当然,如果能搞到gps或者北斗的军用信号,精度1米估计也是小case了。

楼主:
我就是想脱离GPS,其实我的设想是0.1的精度,范围在50*50*50米

网友C:
我需要测10-20米的距离,请问大家有好的方案么?精度要求1-5mm。超声波可能就5米左右,能提高距离吗?

网友D:
热红外成像后,再进行图像处理,问题做出来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想用无线电相位检测和铷原子钟对时的方式可是CPU速度达不到要求,铷原子钟也达不到要求,震荡频率起 ...

用铯钟.

网友F:
办法有,但需要第三方介入,仅靠两台设备自身在楼主所言的条件下做不到,或者说不总能做到。有第三方介入就好办,比如地埋线圈、置顶信标、摄像头视觉计算等等,摄像头视觉计算算是不影响原系统、精度又高的办法。现场悬吊一广角摄像头,只要两台设备在视野范围内,因焦距、视场都是预先知道的,从图像中提取两台设备的标志进行定位后,轻松可以得出二者间的绝对距离,也不受二者间的遮蔽影响。但如果会有障碍物遮蔽设备本身,则此法也不灵。置顶信标比较复杂,需要调校,而且也不能存在设备与信标之间的障碍。地埋线圈基本不受障碍影响,但投入的成本可能非常大,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实施。所以,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需要测10-20米的距离,请问大家有好的方案么?精度要求1-5mm。超声波可能就5米左右,能提高距离吗? ...

超声波可以有上百米,但超声波无法解决中间遮蔽问题。

网友G:
其实很好解决

网友H:
GPS测水库大坝好像厘米级的。

网友I:
两个设备间的绝对距离?这是啥东东

网友J:
目前实现不了的,否则扫地机早笑了

网友K:
我只想知道什么玩意能穿透各种障碍物?

网友L:
请问 楼主解决实际问题 的预算是多少?还是理论/方法上的发明?

网友M:
为什么不能用载波强度检测?信号太弱?多径效应?

网友N:
  典型的 无线电脉冲定位方法,频率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O:
每个物体向天花板垂直投射一束激光,用摄像头测量天花板上两光点的距离。

网友O:
也可以模仿早期游戏机的光电枪射击坐标识别原理,向天花板投射红外识别图像,每个物体上装个镜头和光电二极管就可以直接读出自己的坐标。

楼主:
回答8楼:

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好像对于精确定位不太合适,而且我不是测人,而是一个设备,理论上是一个点。

回答9楼:

铯原子钟反正我是弄不到。而且CPU关于超高速的我也不是很了解。

回答10楼:

第三方介入这个方法我想过,只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摄像头视觉计算有点太高端了。目前没办法实现,如果你有相关资料可以麻烦提供一下么?是不是有点类似交通摄像头的拍照触发?置顶信标这个可以具体说一下么?对于障碍物,我只是说不封闭的金属障碍物和半封闭的其他材质障碍物。埋地线圈这个技术我就更不了解了。呵呵。

回答17楼

目前没有预算,我的工资才5k左右,我只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希望可以实现,我想至少做出一个样品。

回答18楼:

载波强度检测会受障碍物影响,很可能造成干扰。

回答19楼:

无线脉冲定位法是什么东东。呵呵不太了解。我百毒一下。

楼主:
**,19楼大哥很牛,我百毒了一下,这个无线脉冲定位技术好像很牛,但是具体的实现方法网上一点也没有。

很好理解; 脉冲其实是为了同步时间,如果同步能做到几个ns内, 就可以测0.几米的精度

网友G:
很好解决的: 用广角摄像头  对着天花板, 各自打一个红色光上去, 计算彼此的光点位置   就知道在那了

网友P:
超带宽无线定位。DW1000

网友Q:
采用电力线通讯,通过测量电力线通讯延时来测试电力线的长度,然后计算出相对位置。这样对于电力布线有要求。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每个物体向天花板垂直投射一束激光,用摄像头测量天花板上两光点的距离。 ...

三维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说的可能有各种障碍。。。。这样所有的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的,,, 比如说  要测量A 和B 的距离  而B在 ...

我的想法是半封闭,障碍物,和普通材质障碍物,最恶劣的情况是一个5mm厚的铁板

网友T:
差分GPS,1cm精度妥妥的.可惜不能穿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可以有上百米,但超声波无法解决中间遮蔽问题。

中间无遮蔽问题,请问超声波怎样提高测试距离呢,20米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中间无遮蔽问题,请问超声波怎样提高测试距离呢,20米就差不多了

用200KHz的大功率换能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200KHz的大功率换能器。

我先研究下,不懂再来请教你

网友E:
你是想用来找丢失的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