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于STM32 USB作为从机设备时管脚连 接以及通讯的简易验证...

楼主(2016-09-20):
前言
USB作为从机设备时,管脚连接以及通讯的验证方法其实就是下载一段简单USB程序,在不需要任何驱动的前提下实现简单的USB通讯。通过这个简单程序的运行情况来判断USB管脚和通讯是否正常。

问题分析
USB作为从机设备时,其硬件验证相对简单。当硬件工程师怀疑自己的硬件有问题时,就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但这对一般的硬件工程师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通过STM32CubeMX这个工具,这个过程就变的非常简单了。方法如下:

1/在STM32CubeMX中选择您需要使用的开发板,我们以STM32F401C-Discovery板子为例(在选择板子的时候,是不需要需改时钟配置+管脚配置的,所以流程更加简单)
注意:如果你选择的不是开发板,而是自己做的板子请参考如下简易配置流程:
1.选STM32Fxxx
2.在PinOut项中配置RCC的HSE外部时钟开启(这个是必须的,除了STM32F0x2系列MCU)
3.开启USB_OTG_HS/USB_OTG_FS/USB中的InternalFS PHY为Device Only
4.设置Middleware 中的USB_Device为HumanInterface device
5.配置时钟的输入为‘x’M(默认是25M,这里的‘x’是需要与实际连接晶体频率相等),设置系统时钟为72M(建议使用时钟自动分配功能,际具体数据需要根据实际所选芯片的时钟范围来设置)
6.直接生成代码运行即可

2/在Pinout中选择USBOTG FS选项中的Device Only选项。
之后在Middleware中选择USBDevice选项中的Human Interface deviceclass
3/直接生成工程,并编译下载到STM32F401C-Discovery板子上就可以验证了。如果可以看到HID的设备,那么就是USB部分的硬件联系没有什么问题了.
总结:
该工程只是完成了一个USBHID类的枚举工作,不需要工程师添加任何代码,其作用就是为了验证USB作为从机设备时的硬件管脚连接以及通讯是否有问题。且一般windows都是支持HID这个基本类,故此方法有广泛的实用意义。

网友A:
当硬件工程师怀疑自己的硬件有问题时,就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网友B:
通过STM32CubeMX这个工具,这个过程就变的非常简单了

网友C:
哇 感觉这个开发板确实不错啊

网友D:
这个软件貌似很早就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