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可以这样闪灯IC

楼主(2016-09-20):
功能说明:上电不亮,以轻触开关,电压5.5V
按一下L1灯亮,L2灯灭---再按一下L1灯灭,L2灯亮---再按一下L1灯灭,L2灯闪---循环
请问有什么型号的闪灯IC 可以这样的

网友A:
最便宜的 8脚单片机干的事情

网友B:
用几个三极管搞定

网友C:
超亮LED手电筒里的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亮LED手电筒里的控制芯片.

  ??  那个芯片可以呀

楼主:
  可以吗,  用什么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 8脚单片机干的事情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  那个芯片可以呀

xy8133,xy823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0I11cX&id=521977091537&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D:
一个74系类芯片搞定  一共不到5毛钱

网友E:
就用三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