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8S-Discovery DS18B20程序

楼主(2016-09-20):
/******** STM8S-Discovery DS18B20 Test ********
* 版本.........: 1.0
* 作者.........: 陈利栋
* 目标.........: STM8S105C6T6
* 文件名.......: main.c
* 开发环境.....: IAR for STM8 V1.1
* 创建时间.....: 2010.09.10
* 最后修改.....: 2010.09.10
***********************************************/

#include <iostm8s105c6.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AUD_RATE     9600         //波特率
#define F_MASTER      16000000     //主频率

#define DS18B20_DQ_OUT          PG_DDR_DDR0 = 1   //输出
#define DS18B20_DQ_IN           PG_DDR_DDR0 = 0   //输入
#define DS18B20_DQ_HIGH         PG_ODR_ODR0 = 1   //拉高
#define DS18B20_DQ_LOW          PG_ODR_ODR0 = 0   //拉低
#define DS18B20_DQ_PULL_UP      PG_CR1_C10  = 1   //上拉
#define DS18B20_DQ_FLOATING     PG_CR1_C10  = 0   //浮空
#define DS18B20_DQ_PUSH_PULL    PG_CR1_C10  = 1   //推挽
#define DS18B20_DQ_OPEN_DRAIN   PG_CR1_C10  = 0   //开漏
#define DS18B20_DQ_VALUE        PG_IDR_IDR0       //DQ值

//串口配置
//数据位:8
//停止位:1
//校验位:None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2_CR2_TEN = 1;
    UART2_CR2_REN = 1;
    UART2_CR2_RIEN = 1;
    UART2_BRR2 = ((unsigned char)((F_MASTER / BAUD_RATE) & 0x0f)) + (((unsigned char)((F_MASTER / BAUD_RATE) >> 8)) & 0xf0);
    UART2_BRR1 = ((unsigned char)((F_MASTER / BAUD_RATE) >> 4));
}

void UART_TxByte(unsigned char _data)
{
    while (UART2_SR_TXE == 0);
    UART2_DR = _data;
}

int putchar(int c)
{
    UART_TxByte(c);
    return c;
}

void _delay_us(unsigned int i)
{
    i *= 3;
    while(--i);
}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_delay_us(1000);
    }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DQ_OUT;
    DS18B20_DQ_PUSH_PULL;
    DS18B20_DQ_HIGH;
    _delay_us(10);
    DS18B20_DQ_LOW;
    _delay_us(600);     //复位脉冲

    DS18B20_DQ_IN;
    DS18B20_DQ_PULL_UP;
    _delay_us(100);
    while(DS18B20_DQ_VALUE == 1);
    _delay_us(400);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_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DS18B20_DQ_OUT;
    for (i = 0; i < 8; i++)
    {
        DS18B20_DQ_LOW;
        _delay_us(2);
        if (_data & 0x01)
        {
            DS18B20_DQ_HIGH;
        }
        _data >>= 1;
        _delay_us(60);
        DS18B20_DQ_HIGH;
    }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_data = 0;

    for (i = 0; i < 8; i++)
    {
        DS18B20_DQ_OUT;
        DS18B20_DQ_LOW;
        _delay_us(5);
        _data >>= 1;
        DS18B20_DQ_HIGH;
        DS18B20_DQ_IN;
        if (DS18B20_DQ_VALUE)
        {
            _data |= 0x80;
        }
        DS18B20_DQ_OUT;
        DS18B20_DQ_HIGH;
        _delay_us(60);
    }

    return _data;
}

float DS18B20_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 0;
    float t = 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be);

    temp = DS18B20_ReadByte();
    t = (((temp & 0xf0) >> 4) + (temp & 0x07) * 0.125);
    temp = DS18B20_ReadByte();
    t += ((temp & 0x0f) << 4);

    return t;
}

int main(void)
{
    CLK_SWCR_SWEN = 1;
    CLK_SWR = 0xB4;    //HSE selected as master clock source

    UART_Init();
    printf("********* STM8S-Discovery DS18B20 Test *********\r\n");
    printf("Build: %s  %s\r\n", __DATE__, __TIME__);

    asm("rim");

    while(1)
    {
        _delay_ms(1000);
        printf("%.3f ", DS18B20_ReadTemperature());
    }
}

#pragma vector = UART2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if (UART2_SR_RXNE == 1)
    {
        UART_TxByte(UART2_DR);
    }
}

网友A:
进来看看,解释的够详细

网友B:
_interrupt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一般中断方法都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C:
代码很有借鉴价值,学习了

网友D:
不错 ,新手一枚,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