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6-09-20):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能够有效的减少返回电流的方法?

网友A:
啥意思?
说具体点
最好有个图

网友B:
建议楼主描述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C: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说具体点
最好有个图

就是一个电源断电后电容里面的点亮释放出来再电路中形成比较大的电流,这样把我的驱动烧掉了。。。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些电流有效的减小。。

网友D:
增加电容的放电电路,使电容储存的电能得到有效释放

网友A:
要具体电路分析的
把你的图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电容的放电电路,使电容储存的电能得到有效释放

我加个落地电阻  可以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加个落地电阻  可以么?

什么是落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