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MCU功能严重异常的几个常见原因

楼主(2016-09-20):
我们在从事MCU应用开发过程中,难免会碰到MCU芯片异常的问题,其中有些异常比较严重。比如异常复位,表现为复位脚有电平跳变或者干脆处于复位电平;在做代码调试跟踪时,发现代码根本就进不到用户main()程序;或者时不时就感觉芯片死掉了,功能完全不可控等。

出现类似严重异常情况的原因我大致总结了以下几方面:
1、电源问题。比方电源质量差,纹波过大,尤其开关电源供电时;或者供电芯片质量差,输出不稳定;或者系统供电能力不足而引起电源波动等。

2、时钟问题。一般表现在时钟配置错误或者时钟工作不稳定,比方配置超出芯片主频工作范围,外部时钟脆弱不堪等。

3、BOOT配置脚问题。经常遇到有人因为BOOT脚的焊接或接触不良导致各类奇怪问题。这种情况多表现在芯片功能时好时坏,工作不稳定。所谓“坏”的时候就是芯片表现得类似死机一般。

4、启动文件问题。经常因为选错了启动文件,导致程序无**常运行,或者说调试时好好的,脱机运行就出鬼。这点在做不同系列芯片间移植时最容易碰到。

5、中断请求位清除问题。由于中断请求位没有及时清除导致中断没完没了的重复进入中断,感觉系统死机一般。

6、堆或栈的越界溢出。这个也会导致芯片无**常工作。

7、VCAP脚问题。有些MCU芯片有VCAP脚,这类脚往往需要接上适当的电容,如果无视了它的话,也可能导致整个芯片的功能异常。

网友A:
上面这几个原因比较容易导致MCU功能严重异常

网友B:
这些不太容易简单地通过查看MCU技术手册直接获得答案

网友C:
互为马甲?

网友D:
确实,经常遇到有人因为BOOT脚的焊接或接触不良导致各类奇怪问题。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中断请求位清除问题经常有遇到

网友F:
由于中断请求位没有及时清除导致中断没完没了的重复进入中断,感觉系统死机一般。

网友G:
启动文件问题我有遇到过呀

网友:
确实容易遇到

网友H:
那个VCAP脚的电容不要放得离芯片管脚太远,要尽可能近。如果摆得太远,或者再加上调试阶段的飞线穿越、甚至其它干扰的话,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