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阻进行交流电压采样

楼主(2016-09-20):
最近想做一组对220V的交流电压采样,用的是高精度的电阻。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困惑,YR9也就是4K的电阻的地怎么弄,我的GD就是和后面电路的地一样,这样可以吗???

楼主:
这是电阻采样电路

楼主:
有谁知道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和你的电源取电方式有关

网友A:
方案有很多
非隔离交流驱动 L N 线做地 取样电阻放最后一个
如果是隔离电源 做好点就是 用隔离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有很多
非隔离交流驱动 L N 线做地 取样电阻放最后一个
如果是隔离电源 做好点就是 用隔离线性光耦 ...

如果我用隔离线性光耦,那这个地就是隔离光耦的输入地可以吗??

网友A:
不一定的 隔离线性光耦的输入有的是是差分输入
有的是单端 共地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不过一般采样电路 没有你这样做的 一般都是从火线串电阻下来 最后一个接N 做采样

网友B:
不行的,隔离以后可以。

网友C:
另说一句,如果用M级的电阻来分压的话,不需要隔离的,但从安规距离要保证电阻焊盘的总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的 隔离线性光耦的输入有的是是差分输入
有的是单端 共地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如果用N作采样,这样不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隔离以后可以。

就是说采用光耦隔离可以这么接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采用光耦隔离可以这么接是吗??

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采用光耦隔离可以这么接是吗??

光耦隔离可以,一般用电流互感器隔离采电流。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没有隔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电阻采样电路

应该不行,AC交流电压容易影响采样电路,

网友F:
用互感器隔离吧,简单安全

网友G:
用电压互感器吧,简单方便,精度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说一句,如果用M级的电阻来分压的话,不需要隔离的,但从安规距离要保证电阻焊盘的总间距 ...

已经采用隔离,电阻不是M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压互感器吧,简单方便,精度也好

电压互感器产品已经成熟,现在想节省成本用线性光耦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互感器隔离吧,简单安全

现在想节省成本,所以用电阻分压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行,AC交流电压容易影响采样电路,

试过了,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没有隔离

后面用光耦隔离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隔离可以,一般用电流互感器隔离采电流。

之前就是用互感器的,现在想节省成本,用线性光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是SD的AD话,N直接连到内部地
2.如果是SAR的AD话,需要抬高,单端输入的话SD接抬高电平,如果差分输 ...

N接内部地,不是有危险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如果是SD的AD话,N直接连到内部地
2.如果是SAR的AD话,需要抬高,单端输入的话SD接抬高电平,如果差分输 ...

觉得应该是单极性和双极性输入吧?和AD类型没什么关系

网友G:
一般电流检测多采用低边取样,也就是4K电阻接在串联支路的最低端,N线为地,这样有更好的EMI效果。
电阻分压的话后级用差分运放做一级电平移动和缓冲放大,然后驱动线性光耦,否则效果会很差(光耦需要电流驱动)。
比如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是±200mVpp,则差分输入端的基准电压应不小于200mV,可以更高一些,当然得考虑运放的隔离供电。
这个方案还不如电压互感器取样,电平移动和缓冲放大这一级同样不能少,但无隔离问题。
记得便宜的电压互感器也就4、5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另说一句,如果用M级的电阻来分压的话,不需要隔离的,但从安规距离要保证电阻焊盘的总间距 ...

为何不用隔离?
跟人体电阻有关?

网友I: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resistortoday.com了解相关产品或发送邮件至sales@cbeureka.com,相关工作人员将尽快回复您的问题,为您提供最佳的电阻解决方案!

网友C:
电阻分压均为M级,安规里面是认可的。
PT比线性光耦要便宜点的。
PT的问题,功耗,输入范围,要测电流的话,角差一致性软件难补。
N线接内部地,只要外部接口可触摸隔离即可,很多分流器测量的单相表,都是火线接内部地的。

作为电力二次测量保护,看看业内做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要求比较严格的话,这通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均为M级,安规里面是认可的。
PT比线性光耦要便宜点的。
PT的问题,功耗,输入范围,要测电流的话 ...

学习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流检测多采用低边取样,也就是4K电阻接在串联支路的最低端,N线为地,这样有更好的EMI效果。
电阻分 ...

好的,谢谢了,提供了一种思路。这边用电阻采样已经可以了,只是精度没有那么高

网友J(2017-05-20):
引用 网友A:
方案有很多
非隔离交流驱动 L N 线做地 取样电阻放最后一个
如果是隔离电源 做好点就是 用隔离线性光耦 ...

非隔离采集三相电压的方案,这两个方案哪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