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在运放前面加的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楼主(2016-09-20):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用什么作用?

网友A:
手动增益控制,例如控制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增益控制,例如控制音量。

哦,谢谢! 另外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下面要用-5v,是否可以接地代替?,电位器移动懂中间的时候,为什么输出是0?

网友B:
这是0点校准吧?

网友B:
难道是输入信号?

网友A:
OP-07自身有零点校准引脚,不应该这样联接。
再说,这样联接,用于补偿失调的电压可以变化到电源电压,未免太大。这样联接,电位器的分辨率需要多大才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用外部增加一个可调电压来补偿失调,通常要在电位器两侧均串联足够大的电阻,使得旋转电位器时电压变化范围仅比可能的失调电压大几倍。

网友A:
不过,楼主的图也确实有可疑之处:没有明确的输入信号端。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种用法?

楼主:
一个类似的图,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类似的图,大家看看

不是类似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类似的。。。。。。。。。。。。。。。。。。。。。。是一样的。

那你设计电路的时候,有用到或则碰到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类似的图,大家看看

两种可能:
1、不知道另外两个信号是怎么回事,画圈的部分可能起调零的作用。
2、一个常数电压与另两路信号相加。
第1种可能性大。

网友D:
9楼电路说调0也行,说调偏置也行,要看电位器处于什么位置。
不过一个无输入端电路总是觉得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设计电路的时候,有用到或则碰到过吗?

似乎从来没有。。。。。。
我很少需要用完全模拟电路做产品。。。。

网友E:
碰到运算电路手动给定数据的。

网友F:
调节偏置电压

网友G:
对,调节偏置电压,或者说调节零点。

网友H:
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I:
偏置电压。

网友:
可调电压输出,应该在做多变的参考电压比较,

网友J:
就是给后边的电路提供一个稳定的可变电压

网友K:
调整偏置电压的,比如示波器的电平调整

网友L:
就是一个满摆幅的反相电压信号发生器,输出可以作为偏置、给定等等,没什么奇怪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M:
规划就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