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程序跑飞答疑

楼主(2016-09-20):
一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技术讨论群(群号:99794374)
问:STC15W4K这个单片机可以装外部晶振吗。
答:STC15W4K在99%的运用都不需要晶振,要接也可以
问:没有晶振容易跑飞吗
答:是否跑飞与晶振关系不大,主要是硬件确定。
问:程序跑飞一般不是说软件的原因吗?@无量寿经 请教下
群友:一般情况程序不会跑飞吧,还没见过程序跑飞的情况,多半软件没写好,逻辑有问题
答:跑飞可能原因(1)供电电压质量差,不稳定,或者外部强烈干扰,需要电路上处理(2)刚开始学单片机,程序不熟悉,逻辑有问题。找出隐含错误即可,如书上说:主程序开启了单片机中断,但没编写对应的中断函数,必然跑飞引发单片机自动重启。所以书上内容应该仔细看,并尽量实验下加深印象。
问:无量寿经 什么叫跑飞?
答:简单的说就是程序不按设定顺序运行,除非程序有错,一般是很难见到的。

大家可以接着讨论!!!

网友A:
出来工作之后就没用过STC的...

网友B:
简单的可理解为程序不按设定顺序运行就叫跑飞,跑飞后的情况现象是不可预料的

网友C:
说通俗点就是不按设定乱跑,不听使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