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AD采样程序在两块主板上的采样值差异很大

楼主(2016-09-20):
最近在搞一个移动电源的项目,使用MSP430G2452来做AD采样,使用A0单通道采样并计数多次取平均值,采用内部参考电压2.5V,电池电压满值是8.4V,一块板子在8.37V左右AD采样到的值为1020,相同的程序相同的采样口以及相同的电池电压,采样值却只有993,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多测几组不同值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采样口坏掉了

网友C:
不会,坏了也不可能给你测出数据啊,既然是同一程序,同一型号的板子,问题应该只会出现在采样环节

网友D:
是不是参考电压受干扰了

网友E:
是不是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E:
做个数字滤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