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E空间怎么配置

楼主(2016-09-20):
比如这个程序:0xffffffd3,  /*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请问0xffffffd3转换成二进制后每一位都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在书上没查到,网上也没找到相应的解答。请大神帮忙,谢谢!
使用的是DM642。
/*SEEDDM642的emifa的设置结构*/
EMIFA_Config Seeddm642ConfigA ={
           0x00052078, /*gblctl EMIFA(B)globa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将CLK6、4、1使能;将MRMODE置1;使能EK2EN,EK2RATE*/
           0xffffffd3,        /*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0x73a28e01,  /*cectl1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Read hold: 1 clock;
                                       MTYPE : 0000,选择8位的异步接口
                                       Read strobe :001110;14个clock宽度
                                       TA:2 clock; Read setup 2 clock;
                                       Write hold :2 clock; Write strobe: 14 clock
                                       Write setup :7 clock
                                       --                                         ---------------
                                               \                 14c                /1c
                                               \----------------/ */
           0x22a28a22,   /*cectl2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22a28a42,       /*cectl3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57115000,  /*sdctl SDRAM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81b,  /*sdtim SDRAM timing register value*/
           0x001faf4d,    /*sdext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0 CE0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1 CE1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2 CE2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73  /*cesec3 CE3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上面的我从CE0那就看不懂了。

网友A:
查看datasheet,找到寄存器 EMIFA_CE0_CTL ,即可查阅到每位对应的意义或作用

网友B:
你的这段程序是初始化EMIFA的

网友C:
将0xffffffd3转换成2进制: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0011

网友D:
那些读/写建立时间,读/写选通宽度、读/写操作保持宽度这些都是我看的程序已经设定好的,如果要自己设置的话又应该根据什么来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