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音乐播放器

楼主(2016-09-20):
VS1003制作的音乐播放器

网友A:
学习一下这个芯片是如何使用的,可以做个播放器玩玩,听说以前MP3都是用这个。

网友A:
VS1003是一个多功能的从MP3和WMA解码芯片,更换终止VS1002。它可以记录宽带语音质量的音频和播放MIDI,无论是从文件或使用一个标准的串行MIDI键盘的实时MIDI输入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