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读出STM32芯片程序再烧录回去

楼主(2016-09-20):
我用ISP软件读出BIN文件,再烧写回去的时候软件提示程序文件不是0x8000000和0x20000000区域的。怎么才可以正常的把ISP软件读出来的BIN文件正常的烧录回去?

网友A:
可以用st-link,貌似可以试试

网友B:
你确定你烧入的程序是这个地址吗?

网友C:
可以用ST-Link配合ST-Link Utility工具软件读取保存成文件并且可以再次写入

网友D:
可以用jlink配合驱动所带工具完成

网友E:
读取出来,你要保存成hex文件,起始地址为0x8000000。或者你把bin文件加载到烧写软件的缓冲区是,要从0x8000000开始

网友F:
目的不纯,坚决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T-Link配合ST-Link Utility工具软件读取保存成文件并且可以再次写入

是的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H:
这么方便?用ISP软件就读出来了?

网友I:
如果加密了,应该不能简单的就读出来的吧

网友J:
大牛很多啊,具体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