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延迟问题

楼主(2016-09-20):
我使用MSP430F149发送数据,MSP430F2132接收149发送来的数据,通讯波特率为9600,149的P3.6和2132的P2.2相连,我的通讯格式是:149 要发送数据前先将P3.6设置为高电平,表示要发送数据,当发送完成时立即拉低P3.6,表示数据发送完成;2132 作为接收方(使用中断方式接收),当检测到与149连接的管脚P2.2为高时才会将接收寄存器UCA0RXBUF数据存入相应数据中。

        在实际使用上述方式会出现一个问题,2132无法接收到149最后发来的两字节(byte)的数据;后来我让149串口发送完成后延时3ms再拉低P3.6管脚,2132即可接收全部数据(延时2ms还有一个字节数据无法接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

注:为了减少延迟,我将149和2132的串口管脚直接相连,没有使用串口转换芯片。

网友A:
接收端写入寄存器是不是做了延迟导致的

网友B:
串口的发送是自动的,必须检测发送完成标志才能置位标识。

网友C:
是不是你这边发送了,但是接收端不是第一时间写入,有一个反应时间,之后发送端第一时间关闭,接收端也立即关闭,这样造成的有最后数据丢失的现象。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用串口。。。

网友D:
这个发送和接受信号同步了吗?

网友D:
信号时钟可能存在延迟吧。

网友E:
这个是认为的造成了信号的延迟了吧,等到你响应的去读取数据的,早就翻篇了吧

网友F:
管脚直连的话也是可以的,只要电平上能匹配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