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c34063降压输出电压不正确

楼主(2016-09-20):
我的这个mc34063降压电路输出的电业刚开始是5v,但是过一会就变成一点几伏了,然后电源灯一会亮一会不亮,我想的一些问题都不是,焊接也确认了,mc的芯片也换了几次,电容也换了,都没有效果,求大神指点,附上我的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A:
虽然板画的不很好,但应该不至于不能工作。。。。。。
是不是电感不好?这个电路中电感是关键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板画的不很好,但应该不至于不能工作。。。。。。
是不是电感不好?这个电路中电感是关键元件。 ...

电感是工形电感,板子具体应该怎样优化呢

网友A:
看看2脚波形。。。。。

网友B:
首先你确定你线路正确没有,比如原本的推荐线路里面不是5脚出来1.2K然后到地吗?为什么你的在VCC上面。
如果你证明你线路没有问题,就买好点的电感,以前做的一款产品也是用一段时间34063发热电压降低,后来换了电感就好了。当然芯片你的用正宗的。
我这个图里面的线路图,保证24小时供电一年以上没问题的,产品发出去最起码上W了。

网友:
把3脚的那个电容更改为插件电容。

网友C:
用示波器查波形最快,省得费时间。

DC/DC对布局还有点要求的。而且看你的描述,在震荡或者是处于短路保护什么的。

网友D:
板子具体应该怎样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具体应该怎样优化

按照官方给的布局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确定你线路正确没有,比如原本的推荐线路里面不是5脚出来1.2K然后到地吗?为什么你的在VCC上面。
如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