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与减法器的判断

楼主(2016-09-20):
我现在遇到一个电路。个人判断是比较电路但是在仿真中输出的3.4的电压,但是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这又确实是比较器的典型模型,还有就是想问进过正负电源供电后将0-5V的方波变成了+3.4和-3.4的方波后经过一个电阻和电容为什么会变成一个-200mv的波形。因为电路的作用是为下级电路提供基准,但是看不太懂。能有高手解释下嘛

楼主:
仿真截图的电阻大小有问题。R2为2KR1为1K,在仿真中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就算按照上图仿真,运放输出级还是为3.4V不是我之前想像的由5V去减反向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A:
只看有没有负反馈,有就是运算,没有就是比较。铁律。
阻值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有没有负反馈,有就是运算,没有就是比较。铁律。
阻值不用管。

但是比较电路不是输出高低电平嘛?为什么会输出3.4

网友A:
对082这芯片,最高输出只能到3.4,无论比较还是运算。
多数运放都不能输出到正电源那么高,也不能到负电源那么低,所以才有轨-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082这芯片,最高输出只能到3.4,无论比较还是运算。
多数运放都不能输出到正电源那么高,也不能到负电源 ...

谢谢你的回答,那我能问下当用PWN波去输入时他出现了一个方波,然后方波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锯齿波并且只有几百毫伏嘛?

网友A:
c1干什么用?

网友B:
开环使用,明显是当比较器使用。

网友B:
至于输出电压波形不是方波,那是RC充放电的影响。

网友C:
后面的RC组成了一个低通,可以用bode plotter查看下其通频带和3KHz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