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直流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6-09-20):
直流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是:

1)直流无刷电机比步进电机的转速高。

2)直流无刷电机同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不同,直流无刷电机是靠霍尔元件定位来提供的交变电源控制转动的。步进电机是靠单项脉冲电压直接

驱动的,不需要霍尔元件定位,可以通过控制加给电机的脉冲个数,来精确定位旋转的角度。

3)基于驱动的原理不一样,所以一般直流无刷电机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步进电机就用于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网友A:
运行的方式不同,一个是步进,一个准确的说还是步进,但是步进的分的细

网友B:
一般直流无刷电机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直流无刷电机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嗯对的,一般要求圈数,不要求对位置定位的地方。比如打印机需要精确定位就用步进电机。

网友C:
步进电机是一种感应电机,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子电路,将直流电变成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电流,用这种电流为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才能正常工作,驱动器就是为步进电机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器。

楼主:
在步进电机维持一种供电时序的时候,会对转子起到一个维持位置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