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直流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是:

1)直流无刷电机比步进电机的转速高。

2)直流无刷电机同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不同,直流无刷电机是靠霍尔元件定位来提供的交变电源控制转动的。步进电机是靠单项脉冲电压直接

驱动的,不需要霍尔元件定位,可以通过控制加给电机的脉冲个数,来精确定位旋转的角度。

3)基于驱动的原理不一样,所以一般直流无刷电机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步进电机就用于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楼主(2016-09-20):
步进电机、直流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驱动方式。
   步进电机是以步阶方式分段移动,直流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通常采用连续移动的控制方式。步进电机采用直接控制方式,它的主要命令和控制变量都是步阶位置。
   直流电机则是以电机电压为控制变量,以位置或速度为命令变量。
   直流电机需要反馈控制系统,他会以间接方式控制电机位置。步进电机系统多半以“开环方式”进行操作。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以步阶方式分段移动,直流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通常采用连续移动的控制方式。步进电机采用直接控制方式,它的主要命令和控制变量都是步阶位置。

楼主:
今天没其他事,整理了最近拆针式打印机和实验用到的步进电机,并通过自己的检测把一些参数列出来,如果不对的地方请留言帮忙更改。谢谢!也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  NX-300打印机

这是我用来实验用的平台,因为字车是水平放置,觉得挺方便。

A.步进电机STP-42D1038

参数如下:1.8°/STEP 4.1Ω

指步进角为1.8°,每绕组线圈电阻值4.1Ω

六线两相步进电机,转轴上带的齿轮有15齿,原字车用的。

它的绕组如下:

实际使用中,中间抽头白线和黑线可以留空或接公共地GND。

B.步进电机KBL-42LCB345A

参数如下:DC33V  7.5°/STEP 36Ω

指步进角为7.5°,每绕组线圈电阻值36Ω

六线两相步进电机,转轴上带的齿轮有16齿,原进纸用的。

绕组区分:六线的颜色为白-黄-红-红-蓝-橙,其中黄色、橙色线为中间抽头,白红和红蓝分别为A、B两绕组(错开线,特殊点,大家可用万用表根据电阻参数来区分)

2、  LQ-1900K打印机

A.步进电机STP-42D2022

参数如下:1.8°/STEP 3.1Ω

指步进角为1.8°,每绕组线圈电阻值3.1Ω

五线两相步进电机,转轴上带的齿轮有20齿,拉字车皮带用的。

它的绕组我就不画了,五线的颜色为棕-橙-红-黄-白,其中白色线为中间抽头,橙棕和红黄分别为A、B两绕组。

B.  步进电机STH-39H2001

参数如下:3.75°/STEP 54Ω

指步进角为3.75°,每绕组线圈电阻值54Ω

五线两相步进电机,转轴上带的齿轮有16齿,进纸用的。

它的绕组我就不画了,知道其中的大致原是就行了。五线的颜色为黑-黄-红-橙-棕,其中黑色线为中间抽头,黄红和橙棕分别为A、B两绕组。

楼主:
3、  LQ-300K打印机

A.步进电机EM-221

具体的参数我找不出来,只能通过万用表把绕组区分了出来,每绕组约39Ω

五线两相步进电机,转轴上带的齿轮有19齿,进纸用的。

五线的颜色为红-蓝-棕-白-橙,中间的棕色线为抽头,红-蓝和白-橙分别为A、B两绕组。

B. 步进电机EM-222

这个具体的参数也不能准确找不出来

这个五线两相步进电机和EM-221的一样,五线的颜色为红-蓝-棕-白-橙,中间的棕色线为抽头,红-蓝和白-橙分别为A、B两绕组。

网友B(2017-02-27):
唯一的感觉就是无刷电机转速高,电流大。驱动原理感觉有点类似。

网友C:
简单而言,依靠改变输入到无刷电机定子线圈上的电流波交变频率和波形,在绕组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绕电机几何轴心旋转的磁场,这个磁场驱动转子上的永磁磁钢转动,电机就转起来了,电机的性能和磁钢数量、磁钢磁通强度、电机输入电压大小等因素有关,更与无刷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很大关系,因为输入的是直流电,电流需要电子调速器将其变成3相交流电,还需要从遥控器接收机那里接收控制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以满足模型使用需要。 总的来说,无刷电机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真正决定其使用性能的还是无刷电子调速器,好的电子调速器需要有单片机控制程序设计、电路设计、复杂加工工艺等过程的总体控制,所以价格要比有刷电机高出很多。

网友D:
根据这个,貌似可以找几个二手旧打印机玩玩了,里面有这个电机。

楼主:
步进电机靠指令控制一步一步的走,直流无刷靠霍尔和换向器自动完成运行。

网友E:
步进电机都是下达指令,不知道电机当时的转角位置。

网友F:
可以搞几个废旧打印机拆开研究一下。

楼主:
电机的控制不仅仅存在于理论,更应该多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