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 PC3,4,5口不能做普通IO口吗?

楼主:
本来用其它口子调好的程序换到PC345口后,发现功能不对,用示波器一看,这些口子上电平没有变化。
我又单步仿真看看,发现确实IO口电平没有变化
我PCDDR=0X38  可是查到寄存器是0X18,PCCR1=0X38,可是查到寄存器是0XE0
怀疑是重用功能配置不对
我又用STVP修改操作字,发现里面没有C3C4C4作普通IO口的选项,只有重用功能的选项,
但还是改变一下试试看,仿真后还是一样,
奇怪了,那这三个口子难道不能作普通IO口用,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2016-09-21):
AFR0 AFR1 你给 看看吧  好像设置不怎么对。

网友B:
额 我没看出具体是什么问题,只能靠你多检查下了。

网友C:
既然是说了Px.x的话,肯定就可以做普通IO的。

楼主:
打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