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3 IO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6-09-20):
第一次用PIC16F1503, 在使用RA4时发现一个问题,在将这个端口设置为非模拟输入的输出口时,始终无法控制这个口的状态,无论我对寄存器写1还是写0,这个口始终是输出1.5V ,而其它的口则没有这个问题,这个口在使用时,是需要配置额外的寄存器吗?我在DATA SHEET 上没有找到答案,请教谭内大虾指点

网友A:
PIC端口默认是模拟输入,你要把ANSELA配置成数字IO,再把TRISA配置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