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开关电源有啸叫声

楼主(2016-09-21):
大家好!
      近期有客户反馈使用金升阳VRB2405LD-20WR3,装在电源板上测试,发现产品有啸叫声,但是将产品拿下单独测试时,产品并无啸叫声。
      客户装在系统板上测试条件如下:
      1、输入电压:24V
      2、输出负载:电子负载 满载20W
      3、电源模块前端电路:二极管、电感、电容等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前端或者后端对产品产生了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前端或者后端对产品产生了干扰吧

嗯,对的

网友B:
能详解一下吗  如果是普通的开关电源 单台使用时 出现啸叫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

网友C:
变压器中发出的?

网友C:
负载过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解一下吗  如果是普通的开关电源 单台使用时 出现啸叫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 ...

一般是变压器发出的,分析是否环路出现了问题,是否发生了振荡

楼主:
确认是否负载过大测试负载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变压器发出的,分析是否环路出现了问题,是否发生了振荡

这个振荡产生的原因是由什么造成的 该如何处理

网友D:
一般空载都有声音啊,带载响的话变压器的一些参数有误差导致的吧

网友E:
轻微啸叫应该不会影响很大吧。

网友E:
买的开关电源很多都有这个啸叫的声音。

网友F:
变压器的啸叫吗?

网友F:
看看电感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负载过大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前端或者后端对产品产生了干扰吧

怎么能够好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