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通过矩阵键盘设置参数啊

楼主(2016-09-21):
我想做到如下效果:程序开始设定一个真实值a和一个参数b,当a>b时LED灯亮否则LED灭。然后通过矩阵键盘输入键值再按下“确认键”来改变参数b.例如刚开始a=11,b=10,灯亮了,现在通过矩阵键盘设置参数b=12灯就灭了。

网友A:
是只有两位数吗?

网友B:
可以实现的,也不难啊。

网友C:
可以的,用个变量存起来就实现了。

网友D:
设定一个BOOL值,判断条件,置bool值,然后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E:
感觉还挺不错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只有两位数吗?

这个应该不止,多位数,可以设置小数

网友G:
这个设置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H(2016-10-28):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跟你的差不多  我选的io口没中断  正在纠结中  你的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