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群测试过不了

楼主(2016-09-21):
医疗设备,电源只要L,N线,没有地线,±2Kv测试时过不了,该怎么整改呢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3371969618

网友A:
内部可以定义参考地,设备的地可以和大地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可以定义参考地,设备的地可以和大地相连

设备的地和大地怎么连接?设备是塑料外壳的

网友A:
电路级与级之间可以做好隔离抗干扰,做好滤波处理

网友A:
塑料外壳的可以在底部加一块金属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外壳的可以在底部加一块金属平板,

谢谢!那加了金属平板后需要把电路板的GND接到金属平板上吗?

网友B:
在医疗设备内部找一块大的金属板作为地。
另外,脉冲群过不了,重点分析防护电路是否有问题,相关器件是否有加,比如共模 差模 Y电容 X电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医疗设备内部找一块大的金属板作为地。
另外,脉冲群过不了,重点分析防护电路是否有问题,相关器件是否 ...

谢谢,已经加了脉冲群抑制器,不会死机了,数码管会闪。准备加一大块金属板再试试

网友C:
医疗设备对Y电容 容值有要求,不能太大,否则漏电流不合格,考虑TVS管。

网友D:
差模不过,还是共模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模不过,还是共模不过,?

脉冲群没有差模

网友E:
脉冲群(EFT)属于共模干扰信号,在电源端口增加阻抗大一些的共鸣电感。加金属板之类的是出于什么考虑?针对EMC的问题必须清楚干扰信号的工作方式和类型,再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盲目的去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群(EFT)属于共模干扰信号,在电源端口增加阻抗大一些的共鸣电感。加金属板之类的是出于什么考虑?针对E ...

嗯嗯 ,是的。设备的两块电路板距离近的时候测试正常,距离远的时候排线拉的较长,显示就不正常了,单片机还会复位。怀疑是排线太长

网友F(2017-04-01):
您可以买个脉冲群抑制器试试!或者加我QQ395014247 我们公司可以测试

网友D:
加好点电源模块,次级电源限压及滤波。肯定可以过。

网友G:
根据emc检测数据,我们给你专业设计抗脉冲群滤波器,顺利通过测试。
我们公司专业从事emc检测与整改,设计防雷击浪涌抗eft干扰抑制滤波器模块。
需要的工程师可以咨询。
瑞迪航科:4008090304
qq:1299511643

网友H:
脉冲干扰都是耦合干扰进主芯片的,可以考虑在L和 N线之间用共模电感。

网友(2023-02-23):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5093662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