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流水灯的hex文件

楼主(2016-09-21):
如题,在线等

网友A:
这个程序应该不难的,还是自己多看看书为好…

网友B:
向指定io口写入指定数值,0点亮、1熄灭。
led与vcc连接,gnd与io口连接即可。

网友C:
不用吧,程序写对了,然后编译一下,就自动生成了hex文件了。

网友D:
流水灯加蜂鸣器

网友E:
当io口输出0的时候,io口等于gnd,led构成回路就能点亮,io口输出1则是vcc,led两脚等于vcc,无法构成回路而不能被点亮。

网友F:
LED流水灯

网友G:
哇 C版和汇编版都在啊

网友H:
8个io口可连接8个led,共阳级连接。。

网友I:
可以通过io口输出指定数据以及延迟程序就能实现流水灯的功能。

楼主:
好的,大概知道了,多谢大家给出来的宝贵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