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6-09-21):
P1.3口不接任何元器件的时候,输出的还是低电平,给单片机的程序如下: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or(;;)
  {
    P1DIR |= 0xff;
    P1SEL &= ~(BIT2+BIT3);
    SD16AE &= ~(BIT2+BIT3);
    P1OUT |= BIT2+BIT3;
  }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

网友A:
楼主,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P1.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

网友B:
是不是驱动不够啊?

网友C:
接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D:
会不会是不是单片机有问题啊??

网友E:
没看你的配置是否正确,多用几个IO口试试。

网友F:
挺好奇的,是否就是这个IO无法输出高电平呢?

网友G:
加一个上拉电阻,IO能够为1吗?

网友H:
难道是IO坏了吗

楼主:
应该是有虚焊,抖一下又好了!

楼主:
结贴了 多谢大家给出的宝贵意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