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喂狗问题

楼主(2016-09-21):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怎么用它呢,中断里写什么,可以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A:
喂狗语句还是执行WDTCTL = WDT_MDLY_32。。。

网友B:
喂狗的时间怎么设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喂狗的时间怎么设置啊?

喂狗的时间是根据系统本身的情况制定的吧。

网友D:
一般要在主循环处喂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要在主循环处喂狗,

在程序某些地方,如果执行某些任务的时间超过看门狗的时间,那么也需要喂狗的。。

网友F:
这里如果是一个循环,那么必须注意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网友G:
如果把喂狗的语句放在小的循环体内时,要高度警惕这里会不会形成死循环啊。

网友H:
看门狗不是为了防止程序跑偏的,而是为了在程序跑飞时,能有一个可靠的恢复机制。

网友I: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那么在中断中喂狗就不能及时察觉到主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