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个电流互感器。是安装式的,中间那个安装孔作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不是检测电流的吗?那中间的穿线孔做什么用啊?是一定要用吗?

O9(P[4KYQ95ZA%[[CD(5BU1.png (107.98 KB )

网友A(2016-09-21):
被测线从中间孔穿过去才能测,不然你以为这个怎么测?靠近就好还是说串进被测电路?

网友B:
那不是安装孔。
这种电流互感器叫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一根导线从孔中穿过就是一次绕组了。下面的引脚是二次绕组引出线,兼作固定在电路板上之用。

网友C:
灵敏度不够的话,可以穿孔里绕两匝

网友D:
将导线从孔内穿过去 才能检测电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