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P2口驱动不了蜂鸣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21):
今天遇到一个奇葩的问题,使用STC12C5A60S2的P2.2驱动蜂鸣器,却发现,无论怎么办,P2.2口都拉不高,最后加了上拉电阻才正常。为什么呢?我换了89C52发现也不能拉高。难道51单片机的P2口也需要上拉。电路图长这样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程序也贴出来,就一个置高或置底。

网友A:
端口都没有配置,就能驱动啊,一般是双向弱上拉的,必须配置成PP,OD+上拉。

网友B:
要配置成推挽输出,否则驱动不了的。

网友C:
没配置为推挽输出,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都没有配置,就能驱动啊,一般是双向弱上拉的,必须配置成PP,OD+上拉。 ...

89C52也是这样的现象,89C52的P2口是不需要配置的吧!如果配置,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置成推挽输出,否则驱动不了的。

STC12C5A60S2可以配置为推挽,89C52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D: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5V-0.6/4.7K=936uA。IO要有差不多1mA的电流才能使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89C52也是这样的现象,89C52的P2口是不需要配置的吧!如果配置,应该怎么配置 ...

M0,M1二个寄存器的位,对应位组成四个模式的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89C52也是这样的现象,89C52的P2口是不需要配置的吧!如果配置,应该怎么配置 ...

传统的51的P0,P2是为了驱动CMOS的IC,如外存用,用于扩展,CODE or xram,因此不需要很大的输出电流。属于电压驱动型的负载,而你这个电流驱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5V-0.6/4.7K=936uA。IO要有差不多1mA的电流才能使输出电压稳定在5V
...

根据这个公式来说,我换成10K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可是也不行。难道51单片机的驱动电流都没有几百uA吗?以前没遇到这个问题啊!难道就是像楼下所说,P2口只能驱动电压驱动型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51的P0,P2是为了驱动CMOS的IC,如外存用,用于扩展,CODE or xram,因此不需要很大的输出电流。属于 ...

可是电流也不是很大啊,51的P2口没有几百uA的驱动能力吗?忧桑 我换了R8为10k的电阻依然不能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电流也不是很大啊,51的P2口没有几百uA的驱动能力吗?忧桑 我换了R8为10k的电阻依然不能驱动 ...

关键VBE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VBE电压是多少?

Base-Emitter on Voltage      -0.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se-Emitter on Voltage      -0.66

怎么是负的,BJT用错了吗,倒管。

网友E:
推完输出,我的遇到的问题是有声音,就是声音太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推完输出,我的遇到的问题是有声音,就是声音太小

1、蜂鸣器必须是5V,因为你5V供电
2、在12V以下8050不需要峰值吸收二极管
3、三极管取消10K下拉电阻
4、基极串联电阻用1K-510欧姆
5、I/O配置为强输出,这样可以提供最大20mA输出、拉入电流。

网友G:
主要原因是楼主的STC管脚没有配置,STC同89C51不同,需要管脚配置才可以用的,不配就是楼主的情况

网友H:
89c52的没法配置,stc不配置也没事啊,20ma的电流驱动不了你的蜂鸣器,不应该。

网友I:
又学到宝贵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负的,BJT用错了吗,倒管。

数据手册上就是这么写的,没办法上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这个公式来说,我换成10K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可是也不行。难道51单片机的驱动电流都没有几百uA吗? ...

单片机输出60uA时电压就降到2.4V了。所以单片机输出达不到几百uA的
不过加10K上拉的话,不算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假设VBE = 0.6V则可以有约300uA电流,10K下拉分流60uA,IB有240uA。根据S8050手册IB有240uA时IC能有40mA。
所以加10K的上拉电阻理论上应该已经可以让三极管导通带动40mA左右的负载了(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Ic上的电流最大是不是有这么大),驱动蜂鸣器已经够了。如果不行的话你检查你的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电压要求这些对不对吧。

网友J(2017-09-14):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 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