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无法起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21):
查找一下线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一下线路看看。

线路没问题   接上电,芯片也是有电的   芯片也没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路没问题   接上电,芯片也是有电的   芯片也没有发热的现象

NE555旁边的是什么芯片?去掉它看看效果。

网友B:
按照这个电路单独搭一个555电路试试,不要和其他电路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旁边的是什么芯片?去掉它看看效果。

那是一个4分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电路单独搭一个555电路试试,不要和其他电路连在一起

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一个4分频芯片,,,

检查一下元器件是否有虚焊,
去掉那个4分频芯片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C:
电容换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D:
应该还是线路的问题

楼主:
是电路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神   我们小组的同学把PCB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