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中该如何外部引用联合union?

楼主(2016-09-21):
keil4中该如何外部引用联合union?

网友A:
直接定义,用extern申明就好了吧。

网友B:
楼上正解。keil支持联合体的,没啥特殊的。噢,好像匿名联合体要特殊处理一下。

楼主:
union
{
   UINT8   chardata[4];
   UINT16  intdata[2];
   UINT32  longdata[1];
}ID;在主程序中定义

外部引用
extern  union
{
     UINT8   chardata[4];
     UINT16  intdata[2];
     UINT32  longdata[1];
}ID;

编译不成功
error:  #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union <unnamed> ID" (declared at line 13 of "USER_CODE\myvrb.h")

网友C:
引用 楼主:
union
{
   UINT8   chardata[4];

你的联合名称都没有,只定义了一个“ID”。自然没法引用!

先弄个名称再 extern union 名称; 试试

楼主:
主程序
union IDDATA
{
   UINT8   chardata[4];
   UINT16  intdata[2];
   UINT32  longdata[1];
}ID;

外部引用extern  union  IDDATA;

报警error:  #20: identifier "ID" is undefined
      warning:  #1000-D: a storage class may not be specified here

网友D:
typedef __packed union
{
uint32_t data32;
} Uino_S;
extern Uino_S data;

楼主:
有相关资料说明一下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还是编译不过,迷茫中

网友C:
union IDDATA
{
   UINT8   chardata[4];
   UINT16  intdata[2];
   UINT32  longdata[1];
}ID;

外部引用extern  union  IDDATA ID;

楼主:
keil4编译后还是报警
USER_CODE\APP-ARM020PC.c(35): 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USER_CODE\APP-ARM020PC.c:                   TX0chardata[4+i] = ID.chardata[i];

网友E:
把你的uint8 16 32改成unsigned char,short,long试试

楼主:
一样的报警

楼主:
union IDDATA
{
   unsigned char   chardata[4];
   unsigned int  intdata[2];
   unsigned long  longdata[1];
}ID;

extern  union IDDATA ID;

楼主:
早上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