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OP 高手

楼主(2016-09-21):
各位大大

有沒有OP 高手,可以讓小弟快速了解
每次只要看到OP 的電路 我都不清楚 是比較器還是放大器

希望能指點一點方向

感謝

网友A:
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器电路的正IN+与负(IN-)输入端到输出端之间都没有电阻或者电容连接,因为IN+与IN-差分时,放大倍数无穷大,导致比较器深度饱和,形成比较输出;所谓饱和,就是比如你放大器+5V供电,如果差分之间的电压为500mV,然后放大了100倍,这样它按理是不是该输出0.5V*100=50V,但是因为供电只有5V啊,所以你最大只能输出+5v(当然,实际达不到5V,一般在4.3左右。除非是轨对轨的运放可以达到)。比较器就是利用这个深度饱和的原理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希望您明白了。
    如果运放的IN+  IN-与Vout端有电阻跨接的,都可以理解为线性运算放大器,但有一种情况,如果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非常大,比如上面的100倍(意思是达到饱和以后的放大,并不是说100倍就很大了),实际很大程度都会形成电压比较,而不是放大。因为线性比较区间非常窄了。

网友B:
简单点,放大电路一定有负反馈,比较电路没有负反馈,可以有正反馈组成滞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