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ADC采集精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6-09-21):
小弟 正在做个表头,用的1038s 10位ADC采集数据,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测得的电压值总是比万用表测得值小0.01左右,只用了多次取样,去掉最大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这几种滤波方法,软件调了半天,还是不准,硬件是直接10K电阻接到IO口上的,10位ADC精度0.003V,显示精度别人都是做到0.01的精度,我期望表头能显示到0.001的精度,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不可能的,显示多了,就是来回跳,没有意义

网友B:
那就过采样,提高分辨率啊;
降低采样速度;

另外给ADC供电的电压要稳;

网友C:
加运放可以

网友D:
参考电压稳定不?

网友E:
说是10位ADC,分辨率应该只有8位。即使按照10位算,3.3/1024=0.003V,要想达到0.001不可能,再说,说不定你电源的纹波,都大于1mv了。

楼主:
怎么加  还请指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过采样,提高分辨率啊;
降低采样速度;

现在是定时 20ms 采样一次,  提高分辨率是不是只能用AD芯片  ?

网友F:
音响界都在吹1位ADC,你可以试试。

网友G:
做不到0.001的,最后一位会来回变

网友H:
怀疑是输入阻抗

网友I:
这个真的不行,10位的不够

网友J:
将10K的电阻换为100R的试试,还要保证电源和参考电源的稳定性。ST的ADC精度本来就不是很高,如果需要高精度就需要使用外置的ADC。

网友K:
加个外部基准吧,1V 1.5V 2.5V都有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定时 20ms 采样一次,  提高分辨率是不是只能用AD芯片  ?

都说了是过采样,你百度下就知道了;
还2Oms采样,难怪精度这么差;

网友L:
“去掉最大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这个统计方法不适用于数据采集。没有科学根据。应该直接求平均。

网友M:
精度还是分辨率?

网友N:
我家的直接PIN对PIN  12BITADC 换我家的吧  哈哈 联系我QQ

网友O:
万用表测得的数值不一定是准的啊

网友P:
为什么降低采样速度会好些

网友Q(2018-11-20):
引用 网友N:
我家的直接PIN对PIN  12BITADC 换我家的吧  哈哈 联系我QQ

是什么单片机,愿闻其详

网友R:
需要外扩ADC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是什么单片机,愿闻其详

可加qq  78603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