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AD测试问题.

楼主(2016-09-21):
大家好   .我的电路板输入电压范围在3V到5V   供003的稳压管是3.3V的.要测输入的电压.....现在只要电压低于3.3V.芯片电压也低了,所以测不到3.0-3.3这段...软件上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测到这个输入电压3V到5V吗....(稳压管3.3V不能换),谢谢了.

网友A:
电阻分压后再测
建议AD脚再接一个1.2V的稳压管做基准

楼主:
我是分压测的,现在是测不到低的部分,高的部分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没那高的话,可以考虑用通道7的电压,通道7接到内部电压是1.22V

网友C:
那分压的分的大些吧;
保证输入在2.8V内

网友D:
通过内部电压作为参考,这个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