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懂光敏及运放的朋友帮分析一下我电路没有放大的原因

楼主(2016-09-21):
如图:使用光导模式,就是左边的光敏元件阳极接负5V,实现光在1khz的频率闪烁的时候,我后面TTL对应有1khz输出,由于光的强弱我未必可知,所以增加了一级放大,但是不论我可调电阻怎么调,第一级输出都是0.024V,也就是24mV左右,换了运放还是如此。请运放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起到放大的作用,谢谢。
   备注:我的光敏在光强改变的时候,其幅度是对应改变正常。

网友A:
考量运放共模输入范围,(针对单电源),可以平衡电源试下,如果行,共模输入电平有问题,不是全部OP的输入端是地电平能工作的。

网友A:
运放的电源怎么加的。

网友B:
找个正儿八经的电路

网友A:
PIN管的光生电转换大大小于光电池,反馈电阻只少要M级才能看到波形,你试下输出端是滞有波形。

网友C:
一级放大有问题吧,怎么计算放大倍数啊

网友D:
这种电路第一级都是I-V 转换,U2的输出就是pin管电流x反馈电阻。10K的电阻估计有点小。一般都得上M的。

网友E:
这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测试?  电源没接,不会是因为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电路设计搞定,我使用的是100M的高速输入信号,使用的器件是号称720M的LTC6252,其结果是不满足的,通道太窄,最后选择了G级通道的运放解决问题,电路本身没有问题。谢谢各位。结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电路设计搞定,我使用的是100M的高速输入信号,使用的器件是号称720M的LTC6252,其结 ...

这是做LIFI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电路设计搞定,我使用的是100M的高速输入信号,使用的器件是号称720M的LTC6252,其结 ...

带宽就差一点点,居然会没有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宽就差一点点,居然会没有放大的?

呵呵,我的是射频放大,因为如果脉冲宽度及能量不够,信号出现衰减,不会像慢速那样,你可以使用LTSPICE或者其他仿真软件搭建起来测试下波形及效果就知道了。你这边输入比如200mv,经过那边放大之后,你发现信号只有几十mv甚至没有的现象正常。比如50M输入(20ns周期),2ns的占空比你去玩一把就晓得高频与低频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