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EXTI0线路挂起位
}
这个外部中断函数 是怎么进入的?在哪调用这个函数呢

网友A:
楼主一看就是新手,建议看看51中断那部分的讲解先。

网友B:
内核自动跳转到这里,不需要程序调用。

网友C:
中断是不需要额外调用的,只要满足触发条件,就自动进去中断了。

网友D:
EXTI0_IRQHandler(void)这个函数名需要在启动文件的中断函数表中写进去,然后只要满足中断的触发条件,就OK了。

网友E:
中断初始化,打开中断,写好中断服务函数,然后开启中断,中断就能用了。

网友F:
以串口中断为例,给你个介绍。
在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md.s中有这样一段代码,汇编
DCD USART1_IRQHandler
其中DCD是一条数据定义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还有一些如PUBWEAK USART1_IRQHandler等,具体意思不是很清楚。
库里定义 #define USART1 ((USART_TypeDef *) USART1_BASE)
同时 #define USART1_BASE (APB2PERIPH_BASE + 0x3800)
我个人的理解是,当配置好USART1的控制寄存器中断使能时,当发生中断(异常)时,该异常被Cortex-M3内核接受,对应的异常Handler就会执行。而这个响应过程都是硬件来完成的,当然为了决定Handler的入口地址,Cortex-M3使用了“向量表查表机制”。startup_stm32f10x_md.s启动文件已经为USART1_IRQHandler赋予了该地址。所以在异常发生后,CPU进入异常模式,同时程序计数器PC自动指向异常入口地址,也就是USART1_IRQHandler,进而执行中断服务函数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