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烧入程序后芯片无法再次读取

楼主(2016-09-21):
使用jlink下载程序一次后就无法识别芯片了,再次下载需要用串口解锁或者串口下载或者将boot0置1能用jlink烧入,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对于出现这个现象我很奇怪,因为现在用的程序是以前用的程序的基础上更改了几个引脚,但是以前的程序下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更改几个引脚的定义后就出现了上述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更改的引脚有没有被JTAG占用

网友B:
你改的这几个引脚很可能是jtag所使用的,所以运行你的程序时候,jtag就禁止了

网友C:
用的JTAG模式还是SW模式?一般情况下无法识别芯片,不是你的JLINK没与芯片连接好就是你的芯片供电或板上硬件错误

网友D:
占用了Jtag,应该是PB3.4引脚,可以用软件关闭它的默认功能,要用时再打开,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E:
占用的编程的引脚了,导致没**常编程时候使用

网友F:
AFIO寄存器操作不正确。。。。。。

网友F:
仅限于103。。。。。。如果不是那是我猜错了。

网友G:
管脚的电平被改变了,多了上下拉之类的?

网友H:
一个个替楼主干着急

网友I:
swd 的IO口被配置为GPIO功能 就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若果如果外部有按键 可以在SWD初始化为GPIO语句前,加个按键按下就while()等待 这样每次上电前按住按键再上电 程序就会停在while() 此时的SWD还未作为GPIO 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且不影响整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