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ilink下载程序,提示“Active write protected STM32 device detected”等等

楼主(2016-09-21):
然后点YES选项 下载后,无**常在线调试。换成STlink下载,下载后仍然无发正常在线调试,提示 cannot access target。问题出现在我升级了HAL库函数到1.4.0之后。请教大神们,该怎么解决???

楼主:
补充,用了cube来生成代码

网友A:
用ST -LINK能否连接到芯片,读芯片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 -LINK能否连接到芯片,读芯片内

请问怎么看能否连接到芯片内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看能否连接到芯片内呢??

另外,如果换成是以前用旧版本cube和库函数写的工程,是可以正常下载和debug的

网友B(2017-06-18):
楼主,你用CUBE生成代码的时候是否设置其他空闲引脚全部设置成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