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AD external voltage ref

楼主(2016-09-21):
在datasheet中提供了三种外部参考电压,1.024V 1.5V 和2.048V   外部参考电压是不是只有这三种,其他的不可以? 参考电压的作用是是什么呢? 是不是用于校正,如果是那如何校正的呢?

网友A:
The ADC will accept 2.048 V, 1.5 V, or 1.024 V on the ADCREFIN pin.

网友B:
参考电压的作用是:为外部输入电压提供参考,有了这个参考电压,你才能知道外部输入信号到底是多少。所以参考电压的精度会影响AD采样的精度。

网友C:
不可以,只可以这3种。
因为内部的带隙基准温飘较大,并且精度没有外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