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请教各位太阳能滴胶板在产品上使用尺寸是怎么计算的,比如我有一电路,驱动一颗LED,我给他分配20MA的电流,选用1.2V300MA的电池,太阳能板尺寸怎么计算,还有常用尺寸26和52是哪来的,谢谢

网友A:
尺寸都是厂家统一规格的吧

网友B:
要明确你太阳能的主要用途是用来给20mA的供电,还是说用来给你的电池充电。这是首要需求

网友C:
根据该太阳能电池片提供的电压,选用合适的电压充电芯片给电池,然后选用合适的升压芯片输出到用电设备。

网友D:
太阳能电池板的应用跟环境也很大关系的。

网友E:
这个尺寸的跟所需要的功率是相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