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不会用

楼主(2016-09-21):
鄙人装了MDK和keil,但是打开工程总是找不到头文件,听说要设置路径,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头文件,帮忙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没安装。到底该怎么操作啊?

打开带感叹号的文件提示这个

网友A:
包含路径不对啊,你点进去设置一下。

网友B:
下载的库里面应该有例程.打开那个例程.对应的位置找路径.或者直接在例程上改.一般都提供一个空工程

网友A:
你知道那些文件的路径吗?知道的话添加上去,要直接的目录啊,不是你直接包含的C就行了。

网友A:
C:\Keil_v5\ARM\PACK\Keil\STM32F4xx_DFP\2.9.0\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
比如这种路径。

网友C:
这些文件不在keil的目录下,在你另外下载的STM32的库中了。

网友D:
KEIL的设置可以百度等上面找一个设置示例,也可以对着一个实际的工程看以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去你工程里找包含那些头文件的目录添加进去

网友F:
要是不会自己去网上下个例程,然后看例程对应的头文件放哪的,然后对应自己的应该在哪

网友:
Define也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库里面应该有例程.打开那个例程.对应的位置找路径.或者直接在例程上改.一般都提供一个空工程 ...

感谢大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文件不在keil的目录下,在你另外下载的STM32的库中了。

我找找,怎么感觉比ccs的配置还麻烦。。

网友G:
要去找你那些檔案在哪裡,再把它弄進你的專案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找找,怎么感觉比ccs的配置还麻烦。。

我还是觉得CCS麻烦
现在正用CCS,弄的我想骂娘

其实都是习惯问题。
不如我们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