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50 AD解读

楼主(2016-09-21):
1.关于MSP430F4250:

2.关于MSP430F4250 AD:
参考MSP430X4XXFamily User’s Guide:
关于16位AD采样有两种:

2.1 MSP430F4250选的是哪种?

其实

不是软件设置哪种,而是型号决定,由上述可知,MSP430F4250使用的是SD16_A
2.2 MSP430F4250 AD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此时参考的手册需要更换为MSP430F42X0手册:
2.3 MSP430F4250 AD的转换结果在哪?数据格式是什么?
继续参考MSP430X4XX Family User’s Guide手册:
其中SD16UNI和SD16DF都是SD16CCTLx(其中x是用户选择的通道编号)寄存器中的两位。
另外补充,关于FSR:
MSP430F4250 AD有内部参考电压1.2V,如果设置了选取内部参考电压,那么FSR = 1.2V/2/GAIN= 0.6V(当GAIN = 1时)。
如果没有选取内部参考电压,那么FSR = Vref/2/GAIN(想得到最大的输入范围,就把AVcc[3.3v]接到单片机的Vref引脚上)。(纯属个人理解和设
置,最高只试过1.6V的,但是手册上的意思应该可以0-3.3V,暂时没有尝试)。
是否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在SD16CTL寄存器中的:
2.4 MSP430F4250 AD的转换速率?
参考MSP430X4XX Family User’s Guide手册,AD转换速率和单片机时钟配置有关:
可知如果使用32768-Hz的外部晶振,则CPU主时钟MCLK=外设时钟SMCLK=1MHz左右(默认值,如果想要改变则可以通过设置SCFQCTL和SCFI0进行倍频)。AD设置时钟源可以选择是ACLK(32768Hz)和SMCLK(1MHz),AD时钟选择上选择SMCLK(SMCLK=MCLK为最快)即可得到最快的转换速率,下面是一种设置下的转换速率的说明:
#include  <msp430x42x0.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0

/* Arrays to store SD16_A conversion results */
/* NOTE: arrays need to be global to       */
/*       prevent removal by compiler       */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for (i =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 stabilize
  P1SEL = 0;                                //GPIO
  P1DIR = 0xff;                             //out

  SD16CTL = SD16REFON+SD16SSEL0;            // 1.2V ref, SMCLK
  SD16INCTL0 |= SD16INTDLY_0;               // Interrupt on 4th sample
  SD16CCTL0 |= SD16IE ;                     // Enable interrupt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_EINT();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SD16CCTL0 |= SD16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pragma vector=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switch (SD16IV)
  {
  case 2:                                   // SD16MEM Overflow
    break;
  case 4:                                   // SD16MEM0 IFG
    results[index] = SD16MEM0;              // Save CH0 results (clears IFG)
    P1OUT = 0x03;                           //Pin 0,1 out 1
    if (++index == Num_of_Results)
    {
      index = 0;                            // SET BREAKPOINT HERE
      //SD16CCTL0 &=~ SD16SC;
      P1OUT = 0x00;                         //Pin 0,1 out 0
    }
    break;
  }
}

AD代码的示波器测试:(通过观察P1.0输出)
连续转换的每次转换时间为224us,转换80次为19.6ms。

网友A:
内部的合适的参考电压选择也很关键的,采集到的数据的还原处理的要考虑所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大小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合理选取内部的参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