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常用英文缩写

楼主(2016-09-21):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

AAPCS:ARM Architecture Process call standard

ARM 体系结构过程调用标准

RISC: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

RTOS: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实时操作系统

DMA:Direct Memory Access 存储器直接访问

EXTI: External Interrupts 外部中断

FSMC: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

FPB:flash patch and breakpoint FLASH 转换及断电单元

HSE:Hign speed external

HSI: High speed internal

LSE: Low Speed external

LSI: Low Speed Internal

LSU: load store unit 存取单元

PFU: prefetch unit 预取单元

ISR: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中断服务程序

NMI: Nonmaskable Interrupt 不可屏蔽中断

NVIC: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MPU: Memory Protection Unit 内存保护单元

MIPS: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每秒能执行的百万条指令的条数

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 复位和时钟控制

RTC: Real-Time Clock 实时时钟

IWDG: independent watchdog 独立看门狗

WWDG:Window watchdog 窗口看门狗

TIM:timer 定时器

GAL:generic array logic 通用阵列逻辑

PAL:programmable array logic 可编程阵列逻辑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专用集成电路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可编程逻辑器件

端口

AFIO:alternate function IO 复用 IO 端口

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通用 IO 端口

IOP(A-G):IO port A - IO port G (例如:IOPA:IO port A)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 控制器局域网

FLITF:The Flash memory interface 闪存存储器接口

I2C: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微集成电路

IIS: integrate interface of sound 集成音频接口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 联合测试行动小组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围设备接口 SDIO: SD I/O

UART: Universal Synchr./Asynch. Receiver 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接收/发送装置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

寄存器相关

CPSP: Curren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

SPSP: saved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程序状态备份寄存器

CSR:clock control/status register 时钟控制状态寄存器

LR: link register 链接寄存器

SP: stack pointer 堆栈指针

MSP: main stack pointer 主堆栈指针

PSP:process stack pointer

楼主:
在STM32的固件库中定义了三个结构体与这三个寄存器组相对应,这三个结构体与ARM手册中寄存器的对应关系如下:

一、NVIC寄存器组

STM32的固件库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32 ISER[2];
  u32 RESERVED0[30];
  vu32 ICER[2];
  u32 RSERVED1[30];
  vu32 ISPR[2];
  u32 RESERVED2[30];
  vu32 ICPR[2];
  u32 RESERVED3[30];
  vu32 IABR[2];
  u32 RESERVED4[62];
  vu32 IPR[11];
} NVIC_TypeDef;

它们对应ARM手册中的名称为
ISER = 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
ICER = 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
ISPR = Interrupt Set-Pending Register
ICPR = Interrupt Clear-Pending Register
IABR = Active Bit Register
IPR =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s

每个寄存器有240位,以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说明,ISER[0]对应中断源0~31,ISER[1]对应中断源32~63,STM32只有60个中断源,所以没有ISER[2:7]。

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的中断向量表,中断源的位置为:
位置0 - WWDG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位置1 - PVD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位置2 - TAMPER = Tamper interrupt
......
位置58 - DMA2_Channel3 = DMA2 Channel3 global interrupt
位置59 - DMA2_Channel4_5 = DMA2 Channel4 and DMA2 Channel5 global interrupts

楼主:
二、系统控制寄存器组

STM32的固件库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c32 CPUID;
  vu32 ICSR;
  vu32 VTOR;
  vu32 AIRCR;
  vu32 SCR;
  vu32 CCR;
  vu32 SHPR[3];
  vu32 SHCSR;
  vu32 CFSR;
  vu32 HFSR;
  vu32 DFSR;
  vu32 MMFAR;
  vu32 BFAR;
  vu32 AFSR;
} SCB_TypeDef; /* System Control Block Structure */

它们对应ARM手册中的名称为

CPUID = CPUID Base Register
ICSR =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VTOR =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AIRCR = Application Interrupt/Reset Control Register
SCR =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CCR = Configuration Control Register
SHPR = System Handlers Priority Register
SHCSR =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CFSR = Configurable Fault Status Registers
HFSR =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DFSR =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MMFAR = Mem Manage Address Register
BFAR = Bus Fault Address Register
AFSR =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三、系统时钟寄存器组

STM32的固件库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32 CTRL;
  vu32 LOAD;
  vu32 VAL;
  vuc32 CALIB;
} SysTick_TypeDef;

它们对应ARM手册中的名称为

CTRL = SysTick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LOAD = SysTick Reload Value Register
VAL = SysTick Current Value Register
CALIB = SysTick Calibration Value Register